[PIC®/AVR®/dsPIC®产品] 求助、关于pic单片机中断检测按键问题!!!

楼主(2017-09-27):
我用单片机的电平中断来检测按键是否触发,用的是下降沿检测;硬件上电之后,每次隔一段时间按按键的话,需要按两次才可以触发按键,按完一次之后,后面就可以按一次触发一次;但是长时间不按,按第一次就会出现按两次才可以触发,这是由于硬件放电慢?还是程序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A:
这个不是靠猜,还是自己动手用示波器看看信号,然后分析排查问题

网友B:
为什么要用中断呢,状态机检测不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