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急求关于小米移动电源

楼主(2017-09-27):
想问下小米移动电源2代20000毫安自动检测负载到供电这段反应时间为多少,有人知道么,或者我应该怎么样去测这段反应时间。

网友A:
自己去用示波器量 抓2个波形 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要那个参数干啥,一般那个就控制在10~50mS之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那个参数干啥,一般那个就控制在10~50mS之间的

做备用电源用,在和200V电源切换的时候设备不能掉电,所以想知道时间,在后面放多大的电容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用示波器量 抓2个波形 看看就可以了

有量过,但是波形出来的是上电时间,只有300ns,检测负载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在量的话就得把电路板拆下之量具体型号的引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备用电源用,在和200V电源切换的时候设备不能掉电,所以想知道时间,在后面放多大的电容合适 ...

那个切换不了,充电宝是通过侦测负载接入(负载把悬空电压下拉到0.6V以下)实现的,你那个需要的是一个双向DCDC

网友C:
观察至少在数百毫秒量级,也许到秒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备用电源用,在和200V电源切换的时候设备不能掉电,所以想知道时间,在后面放多大的电容合适 ...

想法非常不妥,需要自己搭建后备电源系统,这并不难,且成本更低。关键是,小米移动电源可不是作为后备在线电源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