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双机通信,主机接受数据异常

楼主(2017-09-27):
实验平台:两片STM32F103ZET6
实验目的:两片STM32 通过SPI通信的方式,进行发送与接受数据
实验流程:A单片机作为主机,主机设定为按下按键,向从机发送0xAC,并接收从机发来的数据,将其打印在串口屏上;B单片机为从单片机,主机进行发送数据时,从机也同时向主机发送0x69,并接受主机发来的数据,打印在串口屏上。
目前实验现象:从机能够接收到主机发来的数据,能在串口屏上打印0xAC,但主机接收的数据有问题,主机在串口屏上打印的数据时0xAC(应该是0x69)

楼主:
主机代码:
//GPIO配置:
void SPI_Master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APBxClock_FUN ( SPI_CLK, ENABLE );

SPI_CS_APBxClock_FUN ( SPI_CS_CLK|SPI_SCK_CLK|
                                                                                   SPI_MISO_PIN|SPI_MOSI_PIN,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C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PI_C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SC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PI_SCK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MIS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PI_MIS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PI_MOS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SPI_CS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x ,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x , ENABLE);

}   //   其中 CS PA4、 SCK PA5、MISO PA6、MOSI PA7

楼主:
主机发送数据函数:
u8 SPI_SendByte(u8 byte)
{

         SPITimeout = SPIT_FLAG_TIMEOUT;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if((SPITimeout--) == 0) return SPI_TIMEOUT_UserCallback(0);
   }

  SPI_I2S_SendData(SPIx , byte);

        SPITimeout = SPIT_FLAG_TIMEOUT;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if((SPITimeout--) == 0) return SPI_TIMEOUT_UserCallback(1);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   同时,该函数也是从机的发送接收数据函数

楼主:
从机配置:
void SPI_Slave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APBxClock_FUN ( SPI_CLK, ENABLE );

SPI_CS_APBxClock_FUN ( SPI_CS_CLK|SPI_SCK_CLK|
                                                                                SPI_MISO_PIN|SPI_MOSI_PIN,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SC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PI_SCK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MIS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PI_MIS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SPI_MOS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x ,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x , ENABLE);

}

楼主:
SPI主从的IO口按照STM32中文手册上进行配置的:

楼主:
从机采用外部中断接受数据的方式,即主机片选端产生低电平后,从机进入中断,从机的中断配置如下:static void SPI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SPI_EXTI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_C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PI_C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SPI_CS_HIGH();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4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SPI_NVIC_Configuration();
}

楼主:
从机的中断函数: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4) != RESET)
                {
                        Rec_data=SPI_SendByte(Send_data);
                        printf("Slave_data=%x Send_data=%x\r\n",Rec_data,Send_data);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

楼主:
从机接受到的数据:
该数据没有问题

楼主:
主机接受到的数据(应该接受到的数据为68,然后接受到的是自己发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