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76e003外部中断与管脚中断有何区别

楼主(2017-09-27):
好像是功能相同的,请指教

网友A:
一个是独立的中断源,一个是共用的中断源。。独立是为了兼容普通的8051.共用的是为了拓展IO中断。

网友A:
你可以理解为一样,其实有点不同,一个是中断了就是那条腿的。另外一个中断了,需要你判断具体是哪条腿。。

网友B:
一个是为了继承老的51单片机,一个是为了扩展更多的IO中断。

网友B:
或者说为了兼容以前的51单片机吧。

网友C:
标准MCS-51单片机只有两个外中断,INT0和INT1

网友C:
后来新型的单片机为了让更多管脚具备中断功能,就有了GPIO中断这个概念,然后这些管脚共用一个中断入口,也就是同一个中断函数,进去后判断到底是哪个的电平变化触发的。

网友D:
楼上各位说的都非常对,就是这样。其实用起来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D:
如果是关键的,你可以用那个INT0和INT1。非关键的就用GPIO_INT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明白了

网友E:
是啊,以前我也纳闷过,当时也是跟楼主一样疑惑。

网友F(2022-12-24):
什么是关键的就用INT0,我不明白。我的PCB设计不方便使用INT这两个脚,如果使用P0.0或者P1.0是不是要多几句代码,中断级别应该一样可以吗?

网友G:
其实中断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配置好之后,再有引脚进行触发,结合优先级进行排序进行

网友H:
比IO中断更快,单独使用中断源。

网友I:
中断原理一样就是,结果一个直接一个需要再判断

网友J:
很多单片机提供了这个功能,说明确实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网友K:
外部中断是单片机实时地处理外部事件的一种内部机制。 当某种外部事件发生时,单片机的中断系统将迫使CPU暂停正在执行的程序,转而去进行中断事件的处理;中断处理完毕后.又返回被中断的程序处,继续执行下去。

网友L:
单片机中断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需要判断具体哪个引脚而已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其实中断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配置好之后,再有引脚进行触发,结合优先级进行排序进行 ...

确实,现在其实对引脚本身关注的不太多了,中断现在其实就是中断优先级和中断口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