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两个速率不同的从机可以挂载到同一个I2C总线吗?

楼主(2017-09-27):
请各路大神指点,两个速率不同的器件从机可以挂载到同一个I2C总线吗?谢谢!

网友A:
速率不同是什么意思?速率不同是指高速电路还是芯片的工作机器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率不同是什么意思?速率不同是指高速电路还是芯片的工作机器周期、

你好,我对I2C不是很熟悉。假设一个器件最高可支持100kbps,另外一个最高可支持400kbps,请问那是不是主机把I2C的速率设置低于100kbps就可以把这两个器件挂载同一个I2C总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对I2C不是很熟悉。假设一个器件最高可支持100kbps,另外一个最高可支持400kbps,请问那是不是主 ...

这要看你的主机支持么?有的主机是由它的最高速到最低速依次匹配的,有的不是、
如果主机是第一种那么就可以同时挂、
如果是第二种那就是恒定速率,这就由低速器件决定了、

网友B:
可以 不要紧的,软件方面稍微做一点逻辑处理就行了。

网友C:
可以,主机跑低速就可以了。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F:
一起跑100k吧

网友G:
”你问不同速度的设备能不能连“说明你知道I2C就是共用总线,知道这一点自己也能论证出结果来啊;各式各样的I2C设备不可能统一速率,若是不能共用总线,那I2C总线不就失去它存在的价值了?
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反着想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