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数据存储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2017-09-27):
如题,,移植依赖有个疑问的,说是stm32的与gd32的非常金丝的,用法上也是很相似,但是毕竟gd32的芯片还是用的少,不是很特明白的,特别是数据的存储这一块的,,我的关键数据信息的是直接存到gd的片内flash的呢?还是?

楼主:
另,这个存储操作的又是着怎样一个操作的?我记得stm32的程序中是直接的通过一个指针的进行数据的传递的

网友A:
这个也是通过指针进行地址传递数据的

网友B:
应该是RAM吧

网友C:
这两者的还没啥区别的

网友D:
这个估计也是直接采用指针形式的访问的

网友E:
这个一般都会有参考例程的,,只要参照设计的就没问题的

网友E:
这方面还不是很明白的

网友F:
我用的GD 130系列,操作FLASH是xxx_fmc.c文件里的函数管理, STM32的是xxx_flash.C  只是名字不一样,操作FLASH的原理步骤基本一样。 听说由于GD之前是做掉电保存等IC起家的,所以把这个技术集成到了M3上,所以写FLASH的速度比STM32会快一丝丝。(参见手册),听论坛的网友说,擦写会慢一点点。我也没仔细去研究,只管擦和写OK即可。 注意:FLASH的操作单位最好是page, 有的是1KB 有的是2KB,4KB,取决于IC的容量。  我用的STM32F205 没有page,直接是sector.   1xx系列,还好,方便一些。

网友A:
数据存储的一般都是较重要的话题的

楼主:
这问题的我最近查了下相关资料的,其实两者间没啥区别的

楼主:
都是有关联的,在数据的flash 存储操作方面的基本一致。

网友G:
针对flash的操作的没啥特殊的

网友D:
这个一般是进行指针访问的

网友H:
这个其实也没啥难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