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鬼点

楼主(2017-09-27):
谁能解释一下鬼点

网友A:
当有两个点触摸屏幕时,X,Y方向分别能够产生两个信号凸起,但X和Y方向的两个信号的凸起并不能唯一确定两个手指在屏上的位置,事实上,X和Y方向的两个信号凸起可以分别对应两个点触摸的状态,它们分别位于一个矩形的两个对角上,如果这两个状态中的一个是真实的两点触摸,那么另外的两个点就被称之为“鬼点”。

网友B:
两个手指点上去,芯片认出了四个点,多出的两个就是鬼点。

楼主:
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C:
如果你的应用确实需要真正多点的话,呵呵

楼主:
哪种芯片是真正多点触摸的控制芯片啊

网友D:
去cypress网站找那种好像是叫“all point”的就是了。

网友E:
鬼是人们传说中的已经死去后人的灵魂。漂浮不定、来去自如、是人们较害怕的~~点即是点子
鬼点综合来解释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计谋

网友F:
电容式触摸屏,一般来说有两种扫描模式,分别是自电容扫描、互电容扫描
鬼点是采用自电容扫描方式才有的。
简单示意一下:

X1~X5 Y1~Y6是导电的材料,附着于触摸屏。手指在上面的时候,对应位置的电容有变化
自电容扫描:
     检测每个通道的信号,检测5+6次之后,屏幕扫描完毕。
     单手指的时候,比如点击A位置,X2、Y2信号变化最大,判定手指在X2与Y2交叉点。
     同时放两个手指的时候,手指放于AD 或放于BC,检测到的信号是一样的,区分不出真正的位置。检测到的错误坐标点是鬼点。
互电容扫描:
    检测X通道与Y通道交叉点,检测5x6次值,屏幕扫描完毕。
    因为检测的是交叉点的信号,所以不存在鬼点的问题。

用互电容就可以真实多点了。
CY的互电容触控芯片一般会写有TMA(TrueTouch® Multi-Touch All-Points)
现在出的触摸屏芯片,是自电容与互电容同时扫描的,不存在鬼点问题。
CY触摸屏这块,没开放,需要的话找代理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