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类型上来讲应该是没区别

楼主(2017-09-27):
程序如下:
void display(void)
{
    int y;
    uchar code rel[]={0,1,2,3,4,5,6,7};    //数码管选通
     u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0-9
     uchar data num[8];
     num[0]=s/10000000;                    //千万位
     num[1]=s/1000000%10;                  //百万位
     num[2]=s/100000%10;                   //十万位
     num[3]=s/10000%10;                    //万位
     num[4]=s/1000%10;                     //千位
     num[5]=s/100%10;                      //百位
     num[6]=s/10%10;                       //十位
     num[7]=s%10;                          //个位
     for(y=7;y>=0;y--)
    {
   P2=rel[y];                              //位选输出
       P0=led[num[y]];                         //数据输出
    delay(4);
      }
}

我把int y; 改成uint y; 程序运行就不对了.可是这里从数据类型上来讲应该是没区别的啊?

楼主:
还有在写了int y; 以后我在对y赋值,比如让y=0,编译的时候就报错,为什么?

网友A:
y>=0这里不行的,注意细节

楼主:
应该是你没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网友B:
那个不是问题的关键,也不会报这种错

网友C:
同意三楼
uint 会一直循环, int 只会循环一次

网友D:
uint最大是65535

网友E:
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啦  呵呵   还需要在加强一下C语言的基础   呵呵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F:
这变量类型没有关系。

网友G:
是不能显示数据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在写了int y; 以后我在对y赋值,比如让y=0,编译的时候就报错,为什么?

是不是类型不正确?

网友I:
引用 网友A:
y>=0这里不行的,注意细节

这里有什么问题

网友J:
数据类型有什么问题?

网友K:
只是定义的一个移位而已。

网友L:
是编译的时候报错吗?

网友M:
数据类型上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具体说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还有在写了int y; 以后我在对y赋值,比如让y=0,编译的时候就报错,为什么?

怎么不对是类型不对吗?

网友F:
显示的哪里有问题?

网友G:
int 类型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负数而已。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在写了int y; 以后我在对y赋值,比如让y=0,编译的时候就报错,为什么?

使用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y>=0这里不行的,注意细节

直接进行判断y>0.

网友J:
int y 和uint y不同吗?

网友K:
是不是显示不能够点亮?

网友L:
可能类型转换有问题。

网友M:
楼主使用单步调试报错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还有在写了int y; 以后我在对y赋值,比如让y=0,编译的时候就报错,为什么?

for循环直接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
显示的数据不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