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眼看要量产了,外接传感器的电路还是觉得不太妥。。

楼主(2017-09-27):
本人开发的一个设备,需要外接两种不同接口的传感器,一种是5V的TTL接口(红外传感器),还有一种是5V的I2C接口(BH1750照度传感器)。
设计了下面这个接口电路,外部传感器通过2米长的线连接到设备。由于是工业应用,所以想尽量做得稳妥点。

我参考标准I2C接口电路做了设计,GPIO基本上相当于直接引出了, STM32选的虽然是耐压5V的GPIO,但已经是上限了,所以加了个6.2V的TVS保护GPIO以防外部输入浪涌。考虑到外接2m长的导线,这个干扰可能还是挺大的。
想请教各路高手:这个电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即能起到一定隔离作用,又不影响I2C接口正常通信。。。或者说俺这个电路也能用,多虑了?

谢了!

网友A:
坐等大佬来解决。。。。。

网友B:
不可靠,加一个电平转换器,转换9V到3.3V.

网友C:
IIC总线通信距离2M可靠吗?        一般IIC通信都是板上的吧!

网友D:
i2c一般是板间通讯吧。很少见过超1m的应用。
建议延长距离可以用  I2C中继器芯片,NXP如P82B715、P82B96等等。
或者直接用485之类的通讯方式更合理一些

网友E:
增加一个MCU,就近接传感器,然后把信号传给主MCU。

网友F:
楼主这样的电路要命啊。。。

建议中间加电平转换芯片。同时串联的电阻两端要有电容22pF~100pF,避免毛刺影响通信。

网友G:
I2C  2米的线基本不靠谱,在传感器端加一个片MCU,再通过RS485通信过来,一般50米没有问题!

楼主:
看来主要是I2C的问题,I2C和TTL共用接口电路的想法看来不稳妥,I2C电路比较复杂另做考虑。
单就TTL电平来看,TTL是5V的,只用一个电阻加TVS,对5V的GPIO口, 这个是不是靠谱?靠谱我这个TTL电路就不改, 另外做个接口做I2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样的电路要命啊。。。

建议中间加电平转换芯片。同时串联的电阻两端要有电容22pF~100pF,避免毛刺影 ...

这个电路看上去不错,双向转换

网友H:
I2C直接这样通信不行啊,板级总线。
板间总线的应用,觉得通信没保障啊。

网友I:
长线加buffer应该的。

楼主:
这个电路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J:
增加i2c总线缓冲器,主从各一个,可增加通信距离和抗干扰。如NXP的P82B96

网友K:
工业通信口一般使用光耦等隔离,保护MCU

网友L:
IIC这么长,可以用,但可靠性不好。之前用DS18B20拉了2米的单总线,可以使用,但偶尔会出现数据传输错误。因为传输数据可以校验正误,所以软件处理了下也可以用。不过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MCU的管脚也很容易损坏。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增加一个MCU,就近接传感器,然后把信号传给主MCU。

事情搞复杂了

网友E:
标准做法啊,万一今后还要加别的传感器,直接更换前端MCU电路,后面的线路都不用改。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标准做法啊,万一今后还要加别的传感器,直接更换前端MCU电路,后面的线路都不用改。 ...

可扩展性是可以考虑,不过这里的应用方式应该很固定了。

网友M:
大家都在说i2c。
我以前也走过板外的i2c,到1米多就只能勉强工作了,确实走不了那么长

网友N:
iic用光耦隔离呀,这样既可以保护芯片又可以对降低对iic的信号干扰。不过你iic两米确实有点太长了,我做过iic一米左右的通讯,通讯速率高2米不好保证,这里分享一下我的电路

网友O:
i2c两米,很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N:
iic用光耦隔离呀,这样既可以保护芯片又可以对降低对iic的信号干扰。不过你iic两米确实有点太长了,我做过i ...

mark,I2C SDA数据为双向,采用两个单向转换

网友N:
引用 网友P:
mark,I2C SDA数据为双向,采用两个单向转换

我这就是两个单向转换呀,图中有IIC SDA  OUT和IIC SDA IN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我这就是两个单向转换呀,图中有IIC SDA  OUT和IIC SDA IN呀

嗯嗯

网友Q:
楼主你好,看了你的帖子,光从保护引脚的角度出发的话,楼主可以考虑在引脚处增加一个BAV99的二极管,这是两个串联的二极管,中心点接单片机引脚,阳极接地,阴极接单片机电源,这样可以有效保证单片机引脚电压不会过高或过低。当然很多单片机的引脚内部都有内置的钳位二极管,楼主可以去详细看一下STM32的单片机,再我印象中是有的,如果有就不需要在外围电路上增加钳位保护二极管了,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