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使用电路板用着用着就烧了

楼主(2017-09-27):
正常使用电路板用着用着就烧了

网友A:
什么片子

网友B:
请教CY7C68013A芯片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C:
自己的板子吗?

网友D:
用的是什么模式

楼主:
我们用的是Master模式。

网友E:
用到了哪几根信号线

楼主:
CTL0、CLKOUT、FD0~15这18根

网友F:
还有什么信息

网友B:
wakeup用10k上拉;
reserved用10k下拉;
SCL和SDA用2.2k上拉。
其余没用的引脚全部悬空。

网友G:
没遇到过,帮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