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计一般流程有哪些

楼主(2017-09-28):
新手,不懂电子设计的流程

网友A:
确定需求
确定功能模块
设计电路原理图
选择电子元器件
绘制PCB图
生产
焊接
调试
老化
成品

网友B:
最早应该是市场调研吧

网友B:
最后一个应该是组装吧,然后才成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定需求
确定功能模块
设计电路原理图

不错,新手,谢谢指导

网友D:
二楼正解,但是还有就是测试要做

网友E:
主要是测试要跟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确定需求
确定功能模块
设计电路原理图

这个流程的总结的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确定需求
确定功能模块
设计电路原理图

这几点的都是很笼统的

网友H:
这个不是啥新问题的,搞电子产品开发设计的人都会知道这些的

网友I:
最起码的选型与设计还是需要慎重的

网友J:
吧最基本的几点的把握好就不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确定需求
确定功能模块
设计电路原理图

这几个过程总结的还是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