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RS485能超过1.2Km吗

楼主(2017-09-28):
我做过一个试验,超过了1.2Km,可以用吗

网友A:
我试过,可以,但是波特率较低

网友B(2018-01-03):
9600Baud 拉4km没问题(5km够呛)。

网友:
不能用了,可以用CAN,CAN 可以到 10公里的,编程也很简单,送源码的

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C:
可以,低速率,然后是屏蔽双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