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为什么我的芯片不断的重启动

楼主(2017-09-28):
我做了一个继电器输出型的IO模块,单片机不断的重启,郁闷,为什么

网友A:
线圈工作电流是不是过大,对电源选成冲击

网友B:
一般是电源问题引起的,不停地复位

网友C(2018-06-12):
是不是功率不够啊 串表量量电流

网友D:
还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E:
关掉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