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IC

楼主(2017-09-28):
(无正文)

网友A:
用普通的模拟开关比如CD40系列,对视频信号的切换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的模拟开关比如CD40系列,对视频信号的切换不了解

谢谢

网友B:
ADG1208 视频切换没问题。

网友C:
要看是什么样的视频格式,CVBS的随便选,比如4051这种就可以,如果是AHD/TVI/CVI模拟高清的,就要找带宽大一点的模拟开关了

网友D:
CVBS,我们以前用的是4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