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里说用10-20欧姆电阻隔离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妥当吗?

楼主(2017-09-28):
如图
个人感觉不妥,大家怎么看?

网友A:
430电流小,没问题。前提是流过20欧姆电阻电流不能大了,超过20mA,电压降低0.4V。

网友B:
看你具体需求。

网友C:
主要是看负载电流大小,如果太大,会产生很大的压降.可以串101磁芯电感

网友D:
我们常用磁珠

网友E:
与实际使用情况有关,所有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F:
为什么要隔离?

网友G:
看实际情况吧,省钱,电流小,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看负载电流大小,如果太大,会产生很大的压降.可以串101磁芯电感

101磁芯电感?用电感不合适吧?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磁珠?

楼主:
您用什么参数的磁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实际情况吧,省钱,电流小,用电阻。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实际情况吧,省钱,电流小,用电阻。

好的  谢谢

网友H:
    隔离=抗干扰=滤波!…
    本原是电感。降成本才想到电阻…

网友I:
R2与C6,C7组成的电路有没有一种低通滤波的感觉?我看到的一般是磁珠用的较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用什么参数的磁珠呢?

《高速电路设计实践 》P39页有介绍。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1磁芯电感?用电感不合适吧?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磁珠?

电感也很好的,但是很贵。

网友C:
不是磁珠,是线绕电感,最好用环形磁芯电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用什么参数的磁珠呢?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用的应用环境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