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拔放台的保养

楼主(2017-09-28):
  1、用后必须让发热芯自动冷却系统运作
  市面上热风拔放台一般具有用自动冷却系统。请在关掉电源开关前把风量旋钮设定在最高及温度旋钮设定在最低的位置上。当关掉电源开关后,系统便立即启动,停止发热芯的加热并继续吹风,这样把发热芯冷却。此时必须让气泵继续运作,切勿把电源插头拔掉,否则发热芯会因过热而影响寿命或损坏。
  2、切勿敲击手柄
  特别在使用时,敲击手柄会严重破坏钢管内的发热芯及玻璃管等易损器件。
  3、切勿设定过高的温度
  在设定温度旋钮及风量旋钮时,请注意两者之配合。如温度旋钮的设定不变,减低风量会增加热风的温度,所以尽量不要以高温及低风量设定来工作。有关温度的设定请参考说明书内的图表,或与海洋仪器联系。
  4、温度保护装置
  发热芯内置有温度保护装置,当喷枪内温度过高时,此装置便会自动停止供电到发热芯及气泵。此时必须把电源关掉,让喷枪温度降低后才可继续操作。温度保护器启动次数太多,会严重影响发热芯和温度保护器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