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有一个TL431的电路,大家谁能看懂 谢谢

楼主(2017-09-28):
8路模拟信号。
8路信号同时进行采样和进入如上图所示电路。
这个电路是干啥的呢?
采样电路已经有了,那这个电路是要滤波?限压保护?还是要干啥?
这里还用了个TL431是干嘛的呢?
期待大牛给解析一下。
同时附上这8路采样信号去采样的电路的部分电路图。

网友A:
楼主电路绘全了吗?如果电路真是这样,TL431与OP07这部分电路没有用。不要也罢。

网友B:
好多交叉点也不知道连不连。。。。

网友C:
连接没有打点的电路,看着费劲,算了,翻过去

网友D:
out 端是 4051 的电源脚,
这电路对吗?
x 端输出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out 端是 4051 的电源脚,
这电路对吗?
x 端输出才对。

就是X端输出呢。第二幅图X端输出给AD芯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X端输出呢。第二幅图X端输出给AD芯片了

那第一个图就错了,
这就让人怀疑,你关于第一个图的问题有意义没有。

网友E:
REF2.2V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