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Hz无线发射遥控器原理图

楼主(2017-09-28):
一直在找315MHz/433MHz无线发射的电路,看到网上比较多的是这种电路参考。但是它原理是什么不太明白,请哪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Q1 及外围电路是一个晶体振荡器,Q2给Q1部分供电,应该是一个ASK,幅度调制电路。

网友B:
关于原理,楼主去搜三点式振荡器和声表面三点式振荡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1 及外围电路是一个晶体振荡器,Q2给Q1部分供电,应该是一个ASK,幅度调制电路。 ...

电路内并无晶体,用晶体符号的那个器件是声表面滤波器,该电路也不是常规ASK,或者说是ASK、FSK在数学上的特解——OOK电路。

网友C:
怎么没接受电路啊

网友D:
     找个收音机…改变频电路即可…

网友E(2017-11-13):
L1用来保护电源不被高频干扰。L2和C1,Q1用来震荡。声表就相当于隔直通交且只通315MHz的元器件。R1用来给声表选出来的315MHz信号提供一个工作电流,就像放大电路里的工作电平。

网友F(2019-12-30):
引用 网友E:
L1用来保护电源不被高频干扰。L2和C1,Q1用来震荡。声表就相当于隔直通交且只通315MHz的元器件。R1用来给声 ...

Q1 L2 C1  是不是一个电容三点式 震荡电路 还有一个XCE 电容 在哪里  是C2吗 或者是  CE极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