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设计,求大神解惑

楼主:
场效应管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设计,在查场效应管参数时,发现UGSoff和IDSS都是一个范围,应该怎么选择,再有静态工作点设计先确定哪一个参数,IDQ?还是UGSQ,IDQ一般怎么取?是取IDSS的一半吗?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7-09-28):
有没有大师有时间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根据公式知道先确定IDQ,但查数据手册IDSS,UGS(off)都是一个离散的范围,无法确定UGSQ,是不是这两个参数都要实测才能获得?

网友A:
是的,先确定Idq,Ugs一般由DAC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