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导通的几个疑问

楼主:
各位大仙,电路如图,仿真结果如图,小弟有几个疑惑希望大家能够指点1、T3不导通的时候,T1、T2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上拉到电源,T1三极管怎么导通的,其发射极电压并不确定啊。
2、看仿真结果NPN三极管导通以后,下面的PNP三极管并不导通,也就是没有通路,那上面的管子是怎么导通的呢,

类似地:
3、下面也是一样的疑惑,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谢谢了。

网友A(2017-09-28):
1、2、注意负载也是通路的一部分,虽然图中没有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注意负载也是通路的一部分,虽然图中没有画出。

感谢回帖,连接的地方是一个Pmos的栅极几乎也是没有电流;另外仿真的时候没有添加负载就有结果了(TI的 TINA软件应该还是比较靠谱的),一定是有一种方式能够解释它的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帖,连接的地方是一个Pmos的栅极几乎也是没有电流;另外仿真的时候没有添加负载就有结果了(TI的 T ...

MOS门极是个电容,电容两端电压变化就需要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

网友B:
T2管即使截止,仍然有微弱的热电流(穿透电流Iceo)流过,T1的基极电流Ib总是存在,结果Ie = (1+β)Ib会更大。T1导通。

网友C:
把负载-----电容画上去,你就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负载-----电容画上去,你就能理解了。

如果不接mos管还会导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门极是个电容,电容两端电压变化就需要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

这样说来的话,如果不接MOSfet还会导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2管即使截止,仍然有微弱的热电流(穿透电流Iceo)流过,T1的基极电流Ib总是存在,结果Ie = (1+β)Ib会 ...

这样解释的话,在没有任何驱动状态下,两个发射极默认的电压应该就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像是两个非常大的电阻串联在电源与GND之间是吧,感觉有点儿怪怪的。

网友B(点评):
在0偏置状态下,互补推挽发射极输出静态电压就是电源电压的一半,一点不奇怪。实际就是如此。

网友D:
没有负载,谈何导通。
给二极管正极加10V,负极开路,二极管不会导通。
考虑这个问题没有多少意思。
你又不需要研究PNP三极管的漏电流。有些东西可以忽略的。

网友E:
三极管截止也是有阻抗的。不是完全开路的。所以导通还是存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接mos管还会导通么?

这个电路没有负载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没有负载不导通

其实我也是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截止也是有阻抗的。不是完全开路的。所以导通还是存在的。

这个说法有点儿牵强,照这样说,串联十个三极管也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负载,谈何导通。
给二极管正极加10V,负极开路,二极管不会导通。
考虑这个问题没有多少意思。

谢谢,三克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解释的话,在没有任何驱动状态下,两个发射极默认的电压应该就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像是两个非常大的电 ...

虽然这样能把电路最简化,但如果串联十个,中间也会是电源电压的一般喽,所以不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