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232通信协议输出的数据怎么才算一帧

楼主(2017-09-28):
麻烦问下群里大神,就是关于串口通信方面的,就是表返回的这17个字节数是一帧数据还是就里面一个如2D(00101101)八位加上起始位和停止位才为一帧数据呢?39(00111001)这样一帧一帧数据组成一个电表读出来的一个完整数呢?谢谢

楼主:
求大神给予帮助

网友A:
合起来才算一帧

网友B:
当然是整个算一帧了

网友C:
串口的一帧就是10位或11位,包括启停位、8位数据位,可能有校验位。但是,通讯协议里的帧概念不同,协议的帧往往是由多字节组成,但不涉及什么启停、校验位,这是层级不同所致。串口属于物理层,上面还有应用层等,甚至可以有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的一帧就是10位或11位,包括启停位、8位数据位,可能有校验位。但是,通讯协议里的帧概念不同,协议的 ...

感谢大神细心的指导!!!
大神能否推荐下相关的容易理解的书籍,现在还是小白,好多都很容易混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细心的指导!!!
大神能否推荐下相关的容易理解的书籍,现在还是小白,好多都很容易混淆,谢谢 ...

可以看看《通信原理》或 MODBUS协议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通信原理》或 MODBUS协议中文版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细心的指导!!!
大神能否推荐下相关的容易理解的书籍,现在还是小白,好多都很容易混淆,谢谢 ...

先看大学教材,技术需要长期积累的,而教科书是最好也最重要的,技术水平越高体会也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