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21ic,请问下谁有联想笔记本y410主板部分充电电路。

楼主(2017-09-28):
自用的联想Y410笔记本出问题了,电源适配器烧了,买了新的适配器。
做了下面检测:
1、只接适配器能正常使用
2、只接电池没法开机
3、同时接电池和适配器无法开机
4、拿下电池,测得电池输出电压是9.6V,应该是没电了。
5、只接电源适配器,量得笔记本上的电池接口电压只有1.8V。
6、笔记本无法开机,维修过一次。
7、修好后的笔记本电池能充电但是一直显示电池没电。
综合上面情况,个人觉得可能是主板的充电电路坏了,假期准备把它拆了修。不知道有哪位大神有相关经验可以指导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笔记本电脑故障应急速查万用全书 278页 17.6M

网友B:
拆机,顺着电池电路找芯片,再上网搜芯片的手册。

网友C:
你先找一个别的电脑,测测电池还是不是好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叔,你电脑有多少TB的资料啊……
太厉害了………

网友E:
电池锁住了,换电池即可。如果确认是主板问题,可以买一块换掉,200元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