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2017-09-28):
前段时间一直能正常仿真,但昨天突然不能仿真,出现Fatal error: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Session aborted! 提示,如何解决?

网友A:
通过哪种方式下载程序的

网友B:
检测设备连接问题

网友C:
有可能仿真器版本和IAR版本不一致

网友D:
我也遇到了 之前可以 之后突然提示烧写器的固件和软件不匹配提示升级 然后软件就不响应了 之后就完蛋了

网友:
如果不是驱动的问题,不是连接的问题,那就是430里面自带电容的问题

网友E:
全拔了,电源线,JTAG,让430内部的电容自己放电,等会再烧写试试。

网友F:
直接用串口下载程序就好了,不过就是不能仿真

网友:
仿真器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
重新启动电脑,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G:
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G:
如果以前能够正常,可能是mcu的硬件问题了。

网友H:
硬件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I:
重新更新仿真器驱动。

网友J:
这个找不到芯片了。

网友K:
芯片型号设置正确没有

网友L:
你用的开发工具是什么

网友H:
可能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网友I:
仿真器报错吗?

网友J:
芯片的问题的,可能引脚接触不良。

网友K:
看下芯片插好了么

网友L:
JTAG与电脑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