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宝升压供电问题

楼主(2017-09-28):
最近组装移动监视器,需要用到12v电源,用充电宝加普通淘宝升压线啊,充电宝5v输入,升压线12v输出,结果机器运转非常不稳定,显示器都是横闪,我用这个办法测试路由器,路由器正常运转。今天中午用万用表测试了下输出电压12.2v,貌似很稳定。监视器要求电压12v,电流250mha,这是什么原因,有人能解释下么?

网友A:
升压板质量欠佳或容量不够,脉动成份太大

网友B:
升压板有杂波干扰,弄个滤波的东西加上

网友C:
充电宝平常给手机充电可以,给电路板供电时,充电宝内部保护电路起作用了,充电宝就自己关闭了

网友D:
供电的时候加一个滤波电容,加一个小电阻和一个二极管指示灯,电阻要25或者30哦的就行电容要稍微大点

网友E:
12V挂上你的机器,用示波器双绞线(ripple头)加带宽来测试在使用的情况下,电压纹波。看看是不是保护,或者是输出负载不够,或者是纹波太大。

网友F:
买个好点的升压模块。或者那种DC-DC模块。

网友G:
建议买的好点的模块。

网友H:
现在的DCDC可以升压

网友H:
DC-DC开关5v升压12v

网友I:
这个是功率的问题的

网友I:
整个充电宝的电量能带的动你的监视器的?

网友J:
1-5串充电IC,需要的联系:3412152298

网友K:
输出电流怎么这么小?

网友L:
楼主具体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图

网友M:
电流可能太小,一般显示器电流都有要求的。

网友K:
使用的是DCDC吗?

网友L:
极其不稳定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M:
试试其他的电源能不能提供稳定电压?

网友(2017-11-10):
有2种东西可以选用。这2种的振荡频率是1.2MHz,加个100U和0.1U电容滤波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