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稳压器的频率可调的原理问题

楼主(2017-09-28):
很多开关稳压器都具有外部频率可调(在外电路串接一个电阻即可调频),或者直接给一个同步时钟来设置自己想要的工作频率,它的内部电路设计原理是什么样的呢?跟普通的振荡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是通过什么电路来实现这个可调或者同步的功能呢?

网友A:
这是芯片内部的电路,是压控振荡器,根据控制电压改变震荡频率或者脉宽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B:
想了解就找个芯片内部原理图看看

网友:
这个找个具体的IC看一下工作原理和内部结构就行

网友C:
调节占空比,调节电压

网友D:
这是调频设计的,有些难度的

网友E:
开关稳压器的设计都会有些差异的

网友F:
不是振荡器吗?

网友F:
频率可调节使用压控振荡器。

网友G:
是要实现压控吗?

网友G:
楼主的开关电源可以使用ti的电压设计工具。

网友D:
这个是通过电阻进行调节的么?

网友H:
频率调节的靠电阻的变化?

网友:
这个电路参考别人的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