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问题求救!

楼主(2017-09-28):
诸位大虾好。
最近遇到一个空压机电流互感器,如下图。找了很久没找到它的公司,以及相关Datasheet。请各位帮忙。

此电流互感器用于空压机电机的相电流检测,电路如图2所示。

网友A:
http://b2b.hc360.com/supplyself/382264440.htm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dcb1f03b651584da8e2

楼主:
T叔,这个我也搜到了。但是还是找不到它的说明书,淘宝上的店家也没有说明书。
说是普乐特公司的空压机控制盒,附带这个电流互感器。
没有说明书,我现在不好设计它的输出采集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这个我也搜到了。但是还是找不到它的说明书,淘宝上的店家也没有说明书。
说是普乐特公司的空压机控 ...

网友B:
T叔一出,必是大手笔呀~~~

扫头像关注  微信公众号:  电子干货

网友C:
空压机说明书上应该有互感器的规格和输出与电流的对应关系,未必需要互感器本身的说明文档。

楼主(2017-12-18):
引用 网友C:
空压机说明书上应该有互感器的规格和输出与电流的对应关系,未必需要互感器本身的说明文档。 ...

实际去测试了一下,电流波形还是比较规整的50HZ正弦波,在电流互感器的后端接了采样电阻到地,三相的接法类似于星型接法,通过单片机采集电流的波形来计算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