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上电出现电源对地短路(补电源部分电路)

楼主(2017-09-28):
大家好,我是用STM32F103RCT6单片机,做了50个板子,烧程序前都测了电源不短路,上电后也都测试电源都正常出来了,但是有几个板子烧完程序运行时发现单片机电源管脚对地短路了,于是拆掉损毁的单片机,板子上其实不短路,再换新板子,就一直正常能使用。还有个板子是都使用了几十天了,突然有次上电开机时出现短路,真是不知道啥原因,搞的人摸不着头脑。不知论坛中可有人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望大神赐教。

MCU外围电路

MCU外围电路

3.3V电源

3.3V电源

楼主:
大家看看是不是那个14脚引了一个按键开关的缘故?

网友A:
要不你量下上电一瞬间的3.3v纹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量下上电一瞬间的3.3v纹波吧

那个测过了,没有超过3.5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测过了,没有超过3.5V的

是用trig测的?
还有按键串个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trig测的?
还有按键串个电阻吧

用示波器,单步触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测过了,没有超过3.5V的

14脚接开关也没问题的;

即使坏也是IO坏吧;
芯片质量问题也难说;
我朋友那边最近一批料,有几块可以,有几块不行,找了好几天原因,板子就是连接不上JLINK;
换了芯片也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trig测的?
还有按键串个电阻吧

板子已经做好了,后面改板按键这里会加上电阻,但是目前也不能确定问题就一定是按键这产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脚接开关也没问题的;

即使坏也是IO坏吧;

你好,谢谢关注我的问题;

我之前板子上焊接的是ARMX这个版本,这批量采购买回来我看是ARM3,奇怪的是坏的都是这批ARM3版本的,如果再找点ARM2的旧料焊上也短时间内没出现问题。我现在这批ARM3的料有50个,至今短路了有5-6个,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这料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关注我的问题;

我之前板子上焊接的是ARMX这个版本,这批量采购买回来我看是ARM3,奇怪的是坏 ...

ARM3、ARM2?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关注我的问题;

我之前板子上焊接的是ARMX这个版本,这批量采购买回来我看是ARM3,奇怪的是坏 ...

还有坏的话,一般是电源,静电等方面问题(也包括供应商芯片储存方面的问题);

另外IO最好串电阻,加强保护;

楼主:
这是芯片的硬件版本号,现在最新的我见过有ARMZ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芯片的硬件版本号,现在最新的我见过有ARMZ的

长知识了!

网友C:
应该是电源设计失败吧

网友D:
之前买了一个32的最小系统也是电源和地短路,最后还是没找到原因,只能扔了。

网友E:
pcb打印的问题吧,好多板子都存在短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打印的问题吧,好多板子都存在短路问题。

板子上电前都测试过,没短路,电压都正常出了,50个中只有5-6个无缘无故出现出现短路的,有的是烧完程序后启动时短路的,有的是都烧机测试了十几天了,再次上电后突然短路了,总之都是上电一瞬间出现短路了

楼主:
还有,就是这些短路的板子,拆掉短路的MCU后,测试板子上电源也都正常,再焊接上好的MCU,这块板子就正常了,下次还会不会出现短路暂时还没遇到。总之就是没头绪,不知道改板改啥

网友F:
可能是静电打坏的吧,以前用103也出现过芯片电源和地短路的情况,但是数量很少,几百片里有一片。

网友G:
TC1 是什么电容 ?

在电源 VCC_3V3_M 的源头那里加个大点的电解电容。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这些短路的板子,拆掉短路的MCU后,测试板子上电源也都正常,再焊接上好的MCU,这块板子就正常了 ...

或许就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电前都测试过,没短路,电压都正常出了,50个中只有5-6个无缘无故出现出现短路的,有的是烧完程序 ...

那就奇怪了,怎么会烧完程序短路了呢?

网友I:
在电源中加入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量下上电一瞬间的3.3v纹波吧

3.3V的纹波最大也就60mV,我这个3.3V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静电弄坏的

网友J:
LZ认为电源没有问题。
实际上,MCU电源短路损坏的,绝大部分是由于VCC过压引起的,肯定是电源问题。
不信,你把电源改为LM317的线性电源,改为绝对可靠的电源电路,故障肯定消失了。
或者,开关电源后级加一级LDO电路。

网友K:
3.3V电源需要的电流很大吗?怎么还要用DC2DC。。。是不是这部分的问题?
上电瞬间。。。。会不会有打火的情况?要不要把DC2DC的使能延迟久一些。。?

网友L:
如果你的电源是那种普通的插座,插来插去的,在电源端口一定要加ESD保护最好还需要加限压电路.

网友M:
   把电源图“贴”上来!…

网友N:
材料问题,如果线路问题,坏的就不止5-6个了

网友O:
不用的管脚都配置一下!

网友P:
上电初始化程序存在BUG

楼主:
引用 网友G:
TC1 是什么电容 ?

在电源 VCC_3V3_M 的源头那里加个大点的电解电容。

TC1是钽电容

网友Q:
短路,还能怎样?查线路啊!

网友R:
MCU都是一个批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MCU都是一个批次的吗

MCU是同一批次的,且在别的板子上没出现问题;

网友G:
钽电容的耐电压及电流能力较弱。
应该是电源那里没有处理好,瞬间的高压把MCU干挺了。

网友S:
一般是电源,静电等方面问题

网友T(2022-08-27):
这种DC-DC的电源开关机瞬间用大容量陶瓷叠层电容,ESR较小,导致输出电压会有高的尖峰出现,用高速看看开关机电压,芯片制程不一样耐压不一样,还有12v检测哪里MCU输入输出和口那有个75K的电阻应该加保护ESD之类的。

网友T:
硬件配置注意事项
1供电方案注意事项
STM32F103推荐供电电压为3.3V。为提高MCU稳定性,VDD和VDDA之间用磁珠电感隔离,以此提高可靠性。
STM32F103最大工作电流为150mA(不损坏器件的最大电流),使用过程中遇到上电瞬间电流过大导致芯片烧坏现象。因此建议给VDD供电时串个过流保护二极管。
VBAT引脚切勿悬空处理,如不使用VBAT,该引脚可以连接VDD。该引脚若悬空处置,使用时上电瞬间可能因为VBAT悬空,导致STM32F103内部供电开关损坏而无法继续使用。

网友U(2022-09-29):
看了一下,14引脚没问题吧!是不是其他问题导致的!

网友V:
如果已经找到正确的值,继续测试一个值根本没有意义。

网友W:
通常用发光二极管LED代替小灯

网友X:
断优先级有冲突导致UART-RX的正常接收

网友Y(2022-12-25):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Z:
现实中make_youtiao()这个函数需要处理的数据非常庞大

网友AA:
每次代码提交的时候都会生成一条提交记录

网友AB:
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SI/2、HSE或者HSE/2

网友AC:
通过指针赋值的方式,来获得B实现的函数功能

网友Y:
可以在印制线边上再布一根工作地线

网友Y:
流编辑器,是一个使用简单紧凑的编程语言来解析和转换文本超强实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