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21ic,帮我看看XTR106吧。

楼主(2017-09-28):
XTR106集电桥激励、信号放大、4-20mA 电流传送器为一体,好像是钻牛角尖了,折腾了一个多星期丝毫没有进展,信号和预计的完全不同。退到最基本的状态,如果我这样加电源,实际测得结果分别是2.4V1.4V。这样测量Vref有问题吗?请教了

网友A:
按要求接上Q1(加散热片)和R_LIN及12脚(或者1、11、12短接),然后将VIN+与VIN-短接,此时输出4mA,7脚250Ω电阻上电压为1V。V_REF5上电压为5V,当13、14脚短接时为2.5V。

网友B:
楼主到底想问什么?1楼帖和2楼帖互相矛盾。应严格按器件手册给出的电路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要求接上Q1(加散热片)和R_LIN及12脚(或者1、11、12短接),然后将VIN+与VIN-短接,此时输出4mA,7脚25 ...

传感器是350Ω,开始时完全是按下图的标准电路接的,结果不知问题出在哪了。我今天再试试看吧。

网友C:
这种电流环芯片最好用了,只有严格按照DATASHEET上的连接进行设计。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手里试验用的3片XTR106都是坏件,说不准是在哪个环节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