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C522读卡器芯片,写状态偶尔不正常。

楼主(2017-09-28):
因为没有STM8,选的STM32,其实丙个单片机都存在这个问题。详情如下。

用的是网上通用的RC522的读写IC卡的程序。

实现功能是每秒钟扣一分钱。

其他功能不谈,针对IC卡就是一个while(1),不断的Reset,寻,防,选,读,写,如果时间到1秒定时器。就扣一分钱,如果时间不到,就写一读出来的金额。

问题如下:

在刷卡板与IC卡一定的距离时,会写着写着,返回一个写失败的状态,如果写失败,会返回其它界面。最终造成显示任务、显示初始界面,来回跳的状态。
但观察金额其实是扣过款的,也就是写成功了。

也不是一直如此。

硬件上,用的买来的网上的RC522的天线板。通过8PIN排线,连接STM8S105单片机。

软件上,用硬件SPI驱动和软件模拟都试过。读写程序是网上下载的,对比了一下以前的网友贡献的程序,大致是一样的。

原来怀疑是刷卡感应临界值的问题,后来,把天线和卡靠的非常近,也会有这个问题。

头疼。

网友(2019-05-05):
13.56MHz芯片:SI522(直接PIN2PIN 兼容RC522,与FM17550/FM17520/RM522)

中科微推出SI522(超低功耗13.56M芯片)
以目前测试结果来看,
Si522   主要优势点:
1. 直接PIN2PIN 兼容RC522,软硬件兼容,与FM17550/FM17520/RM522
2. 完全替换RC522,接收功耗下降10mA,相比新增了自动寻卡和定时唤醒,自动寻卡功耗为4.5uA,业界最低。
3.首创全新寻卡方式,读卡模组不再死机。

有兴趣可以找我(2355239057周先生)了解,我们是中科微的全国总代理,跟其他几家国产对比,这颗芯片性价比挺高的。
绝对价优,大力支持!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考虑到无线通信的误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