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FATFS系统中的f_write的用法总结

楼主(2017-09-28):
学习FATFS文件系统的时候发现,运行一段代码无论使用f_write写多少次,串口总是输出第一次写的数据,后面再次写的都没有出现,代码如下:                                                                 BYTE textFileBuffer[] = "Welcome";
                 f_mount(0,&fs);
                 /* Create new file on the drive 0 */
                res = f_open(&fnew, "0:newfile2.txt",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
                if ( res == FR_OK )
                {
                        f_lseek(&fnew,fnew.fsize);
                        res = f_write(&fnew, textFileBuffer, sizeof(textFileBuffer), &bw);
                        f_close(&fnew);
                }
                res = f_open(&fnew, "0:newfile.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res = f_read(&fnew, buffer, sizeof(buffer), &br);
                printf(" \r\n %s", buffer);
                /* Close open files */
                f_close(&fnew);
                /* Unregister work area prior to discard it */
                f_mount(0, NULL);
    最后发现原因,在运行
           res = f_write(&fnew, textFileBuffer, sizeof(textFileBuffer), &bw)
这条指令时,sizeof(textFileBuffer)(就是计算welcome的长度)的结果是8,就是把"welcome"最后的结尾标志符'\0'也同时写入文件中,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当执行
               res = f_read(&fnew, buffer, sizeof(buffer), &br);
这条指令时,系统会把'\0'当作文件结束的标志,所以不管以后写多少数据,系统都会在写'\0'的地方结束读,读出的数据就不会完整。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将
res = f_write(&fnew, textFileBuffer, sizeof(textFileBuffer), &bw)这条指令中的sizeof(textFileBuffer)改为sizeof(textFileBuffer)-1,直接忽略最后一位,这样写入的数据才有效,读出的数据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