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例程+RFID-RC522门禁控制系统

楼主:
前段时间基于RFID-RC522门禁控制系统做了个小项目,实现了刷卡开门功能,正好赶上这期活动,特来分享给大家,仅供参考。

来自 2楼

楼主(2017-09-28):
关于RFID模块的使用教程如下文件,STM32通过SPI与RFID模块通讯。

网友A(点评):
优秀
来自 3楼

楼主:
RFID-RC522门禁控制系统代码与电路原理图如下,感兴趣的可以下载,修改相对应的引脚即可实现该功能。

网友B(点评):
下载看看,学习学习。
来自 4楼

楼主:
对RC522模块的初始化
void RC52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0|GPIO_Pin_2|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1|GPIO_Pin_0|GPIO_Pin_2|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点评):
厉害
来自 5楼

楼主:

//功    能:寻卡
//参数说明: req_code[IN]:寻卡方式
//                0x52 = 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0x26 = 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pTagType[OUT]:卡片类型代码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unsigned char *pTagTyp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0))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0];
       *(pTagType+1) = ucComMF522Buf[1];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网友A(点评):
厉害
来自 6楼

楼主:

//功    能:防冲撞
//参数说明: pSnr[OUT]: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snr_check=0;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4; i++)
         {
             *(pSnr+i)  = ucComMF522Buf[i];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来自 7楼

楼主:
这个函数对IC卡就行选择,有目的性的识别不同的卡。

//功    能:选定卡片
//参数说明: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Select(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70;
    ucComMF522Buf[6] = 0;
    for (i=0; i<4; i++)
    {
            ucComMF522Buf[i+2] = *(pSnr+i);
            ucComMF522Buf[6]  ^= *(pSnr+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7,&ucComMF522Buf[7]);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9,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8))
    {   status = MI_OK;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来自 8楼

楼主:
如果卡提前设定密码的话可以用来验证密码

//功    能:验证卡片密码
//参数说明: auth_mode[IN]: 密码验证模式
//                 0x60 = 验证A密钥
//                 0x61 = 验证B密钥
//          addr[IN]:块地址
//          pKey[IN]:密码
//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uthState(unsigned char auth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Key,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auth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2] = *(pKey+i);   }
    for (i=0; i<6; i++)
    {    ucComMF522Buf[i+8] = *(pSnr+i);   }
//   memcpy(&ucComMF522Buf[2], pKey, 6);
//   memcpy(&ucComMF522Buf[8], pSnr, 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AUTHENT,ucComMF522Buf,1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ReadRawRC(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来自 9楼

楼主:

//功    能:读取M1卡一块数据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Data[OUT]:读出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a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AD;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   {   memcpy(pData, ucComMF522Buf, 16);   }
    {
        for (i=0; i<16; i++)
        {    *(pData+i) = ucComMF522Buf[i];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来自 10楼

楼主:

//功    能:写数据到M1卡一块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Data[IN]:写入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Data)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Data, 16);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i] = *(pData+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来自 11楼

楼主:
高级功能,这个函数我没怎么用过,门禁不要这个,需要的可以参考下。

//功    能:扣款和充值
//参数说明: dd_mode[IN]:命令字
//               0xC0 = 扣款
//               0xC1 = 充值
//          addr[IN]:钱包地址
//          pValue[IN]:4字节增(减)值,低位在前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Value(unsigned char dd_mod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Valu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dd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 memcpy(ucComMF522Buf, pValue, 4);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i] = *(pValue+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unLen = 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来自 12楼

楼主:

//功    能:备份钱包
//参数说明: sourceaddr[IN]:源地址
//          goaladdr[IN]:目标地址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BakValue(unsigned char sourceaddr, unsigned char goaladdr)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STORE;
    ucComMF522Buf[1] = source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ucComMF522Buf[0] = 0;
        ucComMF522Buf[1] = 0;
        ucComMF522Buf[2] = 0;
        ucComMF522Buf[3]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6,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ERR)
        {    status = MI_OK;    }
    }

    if (status != MI_OK)
    {    return MI_ERR;   }

    ucComMF522Buf[0] = PICC_TRANSFER;
    ucComMF522Buf[1] = goal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来自 13楼

楼主:
这三个函数在对IC卡中非常重要,必须了解代码。

//功    能: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Halt(void)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HALT;
    ucComMF522Buf[1]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return MI_OK;
}


//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

void CalulateCRC(unsigned char *pIndata,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pOutData)
{
    unsigned char i,n;
    ClearBitMask(DivIrqReg,0x04);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len;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CALCCRC);
    i = 0xFF;
    do
    {
        n = ReadRawRC(DivIrqReg);
        i--;
    }
    while ((i!=0) && !(n&0x04));
    pOutData[0] = ReadRawRC(CRCResultRegL);
    pOutData[1] = ReadRawRC(CRCResultRegM);
}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i;
    MF522_RST=1;

                delay_us(10);

    MF522_RST=0;

                delay_us(10);

    MF522_RST=1;

                delay_us(10);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delay_us(10);

    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return MI_OK;
}

网友C:
哎呦,这个也挺厉害的,有竞争了。

网友D:
楼主这个也蛮酷的,这个模块不贵好玩,我之前用51玩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    能:防冲撞
//参数说明: ...

这个是IC卡的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IC卡的代码吧?

是的,IC的底层代码。

楼主: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unsigned char Read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MF522_SCK = 0;
     MF522_NSS = 0;
     ucAddr = ((Address<<1)&0x7E)|0x80;

     for(i=8;i>0;i--)
     {
         MF522_SI = ((ucAddr&0x80)==0x80);
         MF522_SCK = 1;
         ucAddr <<= 1;
         MF522_SCK = 0;
                 delay_us(10);           //STM32需要多加的延时时间。51的不需要加
     }

     for(i=8;i>0;i--)
     {
         MF522_SCK = 1;
         ucResult <<= 1;
         ucResult|=MF522_SO;
         MF522_SCK = 0;
                 delay_us(10);          //STM32需要多加的延时时间。51的不需要加
     }

     MF522_NSS = 1;
     MF522_SCK = 1;
     return ucResult;
}

楼主: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void WriteRawRC(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 ucAddr;

    MF522_SCK = 0;
    MF522_NSS = 0;
    ucAddr = ((Address<<1)&0x7E);

    for(i=8;i>0;i--)
    {
        MF522_SI = ((ucAddr&0x80)==0x80);
        MF522_SCK = 1;
        ucAddr <<= 1;
        MF522_SCK = 0;
                delay_us(10);           //STM32需要多加的延时时间。51的不需要加
    }

    for(i=8;i>0;i--)
    {
        MF522_SI = ((value&0x80)==0x80);
        MF522_SCK = 1;
        value <<= 1;
        MF522_SCK = 0;
                delay_us(10);         //STM32需要多加的延时时间。51的不需要加
    }
    MF522_NSS = 1;
    MF522_SCK = 1;
}

楼主:

//功    能:置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置位值

void Set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功    能:清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清位值

void ClearBitMask(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楼主: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          pInData[IN]: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Data[OUT]: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char PcdComMF522(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pInData,
                 unsigned char InLenByte,
                 unsigned char *pOutData,
                 unsigned int  *pOutLenBit)
{
    char status = MI_ERR;
    unsigned char irqEn   = 0x00;
    unsigned char waitFor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Bits;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irqEn|0x80);
    ClearBitMask(ComIrqReg,0x80);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i]);    }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

    i = 6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For));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if (i!=0)
    {
         if(!(ReadRawRC(ErrorReg)&0x1B))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1)*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0; i<n; i++)
                {   pOutData[i] = ReadRawRC(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eturn status;
}

楼主:
关于IC卡的天线操作需要用到下面连个函数。

楼主:

//开启天线
//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void PcdAntennaOn()
{
    unsigned char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if (!(i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啊。多谢分享

相互学习,一起努力。

网友G(2017-10-30):
谢谢大佬分享,好人啊

网友H(2018-01-08):
请问mfrc522 ,也可以用这个吗?

没有试过,你可以试下

网友I(2018-05-09):
我也是淘宝买的那种最常见的,因为没有Jlink所有没法串口助手调试,只能看RC522上的指示灯判别,好像要贴着感应区,指示灯才变化啊QAQ是这样吗?

网友J:
正好要搞这东西,谢谢分享。

楼主(2018-06-13):
引用 网友H:
请问mfrc522 ,也可以用这个吗?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好要搞这东西,谢谢分享。

不客气,这个只是比较简单的工程,需要开发项目还要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大佬分享,好人啊

就当学习下而已,这只是基础工程。

网友K(2018-08-07):
楼主 你好  我下载的你的工程出现了警告  是我的软件出现了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你好  我下载的你的工程出现了警告  是我的软件出现了问题吗

警告没事,只有没有错误即可。

网友L(2018-09-25):
请问如果有STM32的SPI外设,如何进行不用模拟的操作呢

网友M:
对这个很感兴趣

楼主(2018-10-30):
不客气的

网友N:
赞,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读cpu卡。。。

网友O(2019-05-02):
请问楼主玩过华为liteos吗,这套代码能运行在liteos上吗?

网友:
13.56MHz芯片:SI522(直接PIN2PIN 兼容RC522,与FM17550/FM17520/RM522)

中科微推出SI522(超低功耗13.56M芯片)
以目前测试结果来看,
Si522   主要优势点:
1. 直接PIN2PIN 兼容RC522,软硬件兼容,与FM17550/FM17520/RM522
2. 完全替换RC522,接收功耗下降10mA,相比新增了自动寻卡和定时唤醒,自动寻卡功耗为4.5uA,业界最低。
3.首创全新寻卡方式,读卡模组不再死机。

有兴趣可以找我(2355239057周先生)了解,我们是中科微的全国总代理,跟其他几家国产对比,这颗芯片性价比挺高的。
绝对价优,大力支持!

网友P(2019-07-30):
引用 楼主:
RFID-RC522门禁控制系统代码与电路原理图如下,感兴趣的可以下载,修改相对应的引脚即可实现该功能。
...

谢谢分享!!!!!

网友Q(2019-11-13):
楼主你好,感谢您的分享,但我想下载那个代码学习一下,但下载后显示文件损坏了

网友R(2020-01-09):
正在学习,特别感谢

网友S(2022-04-15):
值得学习一下,回去研究研究

网友T(2022-10-05):
很酷的设计啊

网友U: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V: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W: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X:
stm32休眠rc522怎么识别到卡

网友Y:
rc522 增加感应距离,整天线匹配电容,程序中加大发射功率

网友Z:
加载RFID-RC522模块,读取IC卡内容或者向IC卡写入内容。

网友AA:
RFID-RC522门禁系统卡uid默认多少

网友AB:
如何降低RC522低功耗下的电流?

网友AC:
怎么通过SPI连接多个RFID RC522模块啊

网友AD:
rc522可以读什么型号的ic卡芯片?

网友AE:
rc522射频卡,寻卡的时候很不稳定怎么办

网友AF:
用户通过单片机初始化RC522,然后通过单片机控制RC522与M1通信,那单片机是怎样与RC522通信的呢?

网友Y:
RFID技术中rc522芯片有节电模式,进入节电模式后如何唤醒?

网友AG:
RC522射频卡可以把功率提到很高吗?

网友AH:
mfrc500与mfrc522有何区别

网友AI(2023-02-02):
RC522门禁系统 刷卡只能记录一张卡怎么解决

网友AJ:
门禁系统卡uid默认多少

网友AK:
为什么RC522的IRQ要空置?

网友AL:
rc522 怎么搞增加感应距离

网友AM:
pn532可以对应rc522的引脚直接替换吗?

网友AF:
rc522用多大电压?

网友AN:
RC522模块怎么进入管理员模式添加其他卡

网友AO:
RC522射频模块,一般可以用哪些单片机系统控制

网友AP:
用RC522可以复制门禁卡,那么又怎么防复制

网友AQ:
rc522芯片有节电模式,进入节电模式后如何唤醒?

网友AR:
RC522发射的射频信号频率是多少?

网友AJ:
RC522距离太短

网友AS(2023-06-01):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AT:
当端口P1.0输出高电平时,小灯D不亮

网友AU:
CPU从系统的主存中提取指令,然后解码该指令的实际内容,然后再由 CPU 的相关部分执行该指令。

网友AV: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AW:
我本人非常喜欢 shell 脚本,因为它做事太简单粗暴了

网友U: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AX:
程序开发人员做项目版本管理时的首选

网友V: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AS:
许多开发人员从来没有前进到更合适的分支策略

网友W: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