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9 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对同样的电路布局和布线

楼主(2017-09-28):
听说过什么多通道设计,不过觉得挺麻烦的。我采用过两种方法,第一种如下图紫圈所示,复制一份,然后按原理图的序号手工把模板里的带_1的元器件逐一替换。第二种方法是在PCB里,把模板里_1的元器件直接改成原理图里的不带_1的,然后在原理图里Update PCB,所有网络就都连上了。不过第二种方法不知道为何最近使用有问题。大伙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直接生成模型,挨着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生成模型,挨着摆放

生成模型?有操作步骤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生成模型?有操作步骤吗?

方法很重要。

网友B:
百度多通道画法,只要有N多一模一样的,非常方便,画好一个,其它的只要点几下鼠标就好了

网友B:
你只是因为还不熟悉,所以觉得麻烦,其实你熟悉了后,比你现在用的2个方法都更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多通道画法,只要有N多一模一样的,非常方便,画好一个,其它的只要点几下鼠标就好了 ...

缺点就是每个元器件都要手工去改成一样的通道值?

网友B(2017-11-01):
引用 楼主:
缺点就是每个元器件都要手工去改成一样的通道值?

不用啊。多通道,只要你画好一个通道的就好了。其它的值都是一模一样的我这里只画了一个通道的原理图,然后设置多通道。我这里设置了7个,你设置更多的都没问题,然后PCB中只要画好第一个通道的。其它通道的,选好参考点(第一通道在某个位置放个过孔当参考点,然后其它通道也在相应位置放个过孔当捕捉点)。点几下鼠标就OK了(这个可以百度);
另外,AD9之前有自带的多通道工程,可以多看下,摸索下就好了。原理图:

PCB:

3D

楼主(2017-12-05):
引用 网友B:
不用啊。多通道,只要你画好一个通道的就好了。其它的值都是一模一样的我这里只画了一个通道的原理图,然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