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分析

楼主(2017-09-28):
此电路的作用是恒流恒压驱动LED灯,6V3A。单节电池供电

原理是什么

现需要改为13V1A,恒压恒流驱动,如何更改?

楼主:
有没有人

网友A:
大家可能都不熟悉这个IC
你要自己看DATASHEET解决问题。

网友A:
电路画的比较乱,不想费神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画的比较乱,不想费神搞清楚。。。。。

电路是别人给的呢,要在这个电路上面更改

网友B:
难道不是更改FB的分压?

网友C:
估计这电路还不完整, 相关网络还构不成反馈电路
应该在 FB 引脚相关的电路吧

网友D:
最大只能输出到12.6V,下面是输出12.6V的资料截图,从你的原理图来看,FB不是直接的电阻分压得到

网友E:
一般都是通过FB引脚接的电阻来调电压,电感参数也需要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只能输出到12.6V,下面是输出12.6V的资料截图,从你的原理图来看,FB不是直接的电阻分压得到

...

是的。需要控制FB.达到恒流恒压的效果。下面两个芯片,一个是数字电位器,一个是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