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助:如何精简汇编语言?程序空间太紧

楼主(2017-09-28):
最近用汇编设计一小系统,采用类似PIC的单片机的4个IO管脚模拟2套I2C总线,分别控制不同的I2C芯片。由于硬件已经定下来了。本来2套I2C的程序基本上是一样的,由于管脚不同,我写了不同的两套子程序来完成对不同芯片读写功能。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有没有办法共用一套程序,能否通过定义不同的管脚位?在程序中能否重新定义管脚,给个参考。这样至少节约一半的程序空间。有没有办法在调用公用子函数前,定义不同的管脚?用什么指令?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加一个全局变量,指示当前I2C是哪套。
修改 SetSclHigh, SetSclLow, SetSdaHigh, SetSdaLow, GetSda  这五个函数。    比两套代码略省。毕竟模拟I2C最大的都在i循环和延时等逻辑。
PIC是没有指向IO的指针的,节省一半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全局变量,指示当前I2C是哪套。
修改 SetSclHigh, SetSclLow, SetSdaHigh, SetSdaLow, GetSda  这五 ...

这样还是每套I2C的子程序都不一样的,无法节约代码。

网友B:
毕竟是模拟的IIC口,不能用Flag bit+寄存器,或者Port口左移右移来解决吗?没用过PIC的。

网友C:
节约不了一半,少1/3是没有问题的,只要管脚处于一个8位编号内就可以,采用位移操作IO口的办法就可以了

网友D:
看看 代码能不能通过变异的方式进行优化   O2什么的,看看编译器有没有相应的编译选项

网友E:
PIC的指令是精简指令,你可以通过间接寻址的方式,将程序减缩掉;
PIC的单片机的端口不是准双向口,需要赋值设置为输入输出的,可以通过间接寻址的方式来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