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继续点评[考毕兹振荡器及派生出的振荡器]一贴!

楼主(2017-09-29):
原贴地址: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1560&mobile=no

原贴说:
# 考毕子电路的特点是两支电容,集 电极和基极分别接两支电容的两 端,发射极接两支电容的联接点。 哈特莱电路的特点是两支电感(两 电感之间可以没有互感),集电极 和基极分别接两支电感的两端,发 射极接两支电感的联接点。在三极 管基极、发射极和集电极这个三角 形中,只有上述两种电路可以产生 振荡,这个三角形中电感和电容的 其它组合,都不满足产生振荡的相 位条件。

楼主:
不失一般性,不管是晶体管还是运放,我们总是可以用戴维南等效来表示其输出端口!当然了,这里电压源是个压控电压源VCVS,输出阻抗用Ro表示!

而且不失一般性,我们用Z1表示振荡器电路中放大器输入到地的阻抗,放大器输出到输入的外接阻抗为Z3,输出到地为Z2!如果阻抗是纯
电抗,则Z1/2/3可分别表示为jX1/2/3!

据此,可以很容易求出环路增益分母中虚部为jRo(X1+X2+X3),要想满足震荡所需的0相位条件为

X1+X+X3=0

原贴说根据这个所谓的"产生震荡的相位条件",就能判断出只有考毕兹和哈特莱满足,这个说法明显不靠谱!

要想判断出,还需要看环路增益实部情况,由于环路增益满足上面相位条件时表达式为

A*X1/X2

环路增益必须是正数,所以X1/X2必须同号!即他们必须同时为电容(或电感)!Z3与他们相反,为电感(或电容)!

楼主:
当然了,如果哈特莱振荡器中两个电感有互耦,这里的推导方程不能用了,需要重推!

网友A:
实际设计中怎么量测确定环路增益,反馈系数,取振荡器输出,q值等,除了频率比较低如1mega内可能都是问题,更不用说再大多更高点的频率。现代专门研发生产振荡器或搞频踪还是要用网分基于s参数设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设计中怎么量测确定环路增益,反馈系数,取振荡器输出,q值等,除了频率比较低如1mega内可能都是问题, ...

高频,乃至射频段,三极管不能再用低频下的模型表述。

网友B:
关于此帖涉及的那个帖子中的那段文字:

考毕子电路的特点是两支电容,集电极和基极分别接两支电容的两端,发射极接两支电容的联接点。哈特莱电路的特点是两支电感(两电感之间可以没有互感),集电极和基极分别接两支电感的两端,发射极接两支电感的联接点。在三极管基极、发射极和集电极这个三角形中,只有上述两种电路可以产生振荡,这个三角形中电感和电容的其它组合,都不满足产生振荡的相位条件。

从其上下文表述的关系和前提条件来看,没有任何问题。

在此,特别说明之,以正视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设计中怎么量测确定环路增益,反馈系数,取振荡器输出,q值等,除了频率比较低如1mega内可能都是问题, ...

能区分低频,高频,射频与微波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乃至射频段,三极管不能再用低频下的模型表述。

懂不懂等效变换??把你手头那本通信电路第二章再好好看看,把general model的意思搞清楚!
例如,假设放大器是BJT,其高频模型中那两个本征电容,和三个非本征电容,如何统统等效变换到考毕兹或其他震荡器中那个C上?这是很初级的技术了!所以教材上那个RLC等效模型,不是一般书呆子能理解的,他看到人家管子模型中没有电容,以为一定是低频等效模型!

楼主:
替哥们说话,也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在这个古老的国家!
但是洗地也要做到有理有据,才能让网友心服口服!特别是对一个毫无威信可言的大师,这种站台试的洗地,可能是帮了哥们一个倒忙,越洗越黑!

例如上次谈求和,大师信誓旦旦说不是数学家搞出来的,他可以保证!我反驳说是,可以给出名字,结果大师第三天就改口了,说是数学家搞出来的!
如此这般,翻脸比翻书还快,这样的人哪来威信可言?这样的人如何替人站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区分低频,高频,射频与微波否?

不能啊 只有你才知道吧,手动滑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替哥们说话,也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在这个古老的国家!
但是洗地也要做到有理有据,才能让网友心服口服!特 ...

哈哈哈,上次那个黎曼,某H简直笑掉大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上次那个黎曼,某H简直笑掉大牙。。。。。

在这个论坛讨论黎曼这个高深话题,大师们不能理解很正常!
但是本贴讨论的是众所周知的巴克豪森判据,这个知识点对于学过模电的人就是必懂常识,两个年龄之和是100好几十岁的大师们不能理解就让人着急的浑身是汗了!

楼主:
而且大师除非不说话,一说话就露馅,暴露出其知识欠缺与不足!例如本贴6楼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考虑到初学者难以辨别,这里展开多说几句!

关于6楼所说选用管子模型问题,初学者乍一看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教材上就说过!!!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模拟电路非常灵活,学习切记死记硬背那些条条框框,否则容易进入死胡同!!!

这句话对放大器适用,而对使用放大器的振荡器,就不适用了!

同志们想想为什么先!

楼主:
原因其实很简单,实用的振荡器必须具有一定的频率稳定性,即震荡频率受温度,寄生参数等影响要尽可能地小!于是对于一个设计良好的振荡器,其震荡频率总是由引起相移最大的那些元件决定!极限值是相位微分为∞!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振荡器的震荡频率总是由少数参数稳定的元件决定的!例如对于移相振荡器,震荡频率基本上完全由反馈RC网络确定!!!对于晶控型振荡器就更不用说了,没有其他选频网络时,震荡频率几乎完全由晶振确定,而与其他电路参数无关!

选用晶体管高频模型来计算振荡器交流等效电路,对于我们来说,目的无非是想确定震荡频率!既然震荡频率与管子寄生电容等高频参数无关,在震荡器交流等效电路中使用管子高频模型,是不是脱光腚勒腰带,多此一举?

楼主:
所以本贴讨论的电路,无需关注放大器细节,可以直接写出其巴克豪森判据为:

Ro(Z1+Z2+Z3)+Z1[Z2+(Av+1)Z3]=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上次那个黎曼,某H简直笑掉大牙。。。。。

“黎曼”?

看看这个先:

https://bbs.21ic.com/icview-1867466-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上次那个黎曼,某H简直笑掉大牙。。。。。

这里,我只想告诉你(以及各位):

大学本科《复变函数》中的解析延拓,其还是基于小学生就该知道的四则运算。而那个所谓的“黎曼”就是基于解析延拓

楼主:
按形状等分类,人类的牙齿可分为门牙,尖牙和磨牙,看大师发言(例如解析延拓是基于四则混合运算),网友们的门牙会笑掉光,尖牙估计能剩一个,磨牙一时半会安然无恙,可时间长了会严重磨损!

大师为学习[复变理论],不好意思直接说我要365天时间,而是美其名曰说要"样本"!一个只有对,错和不知道三个选项的调查,可能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能获得什么样本???

100多天过去了,大师对解析延拓的认识果然升华了,升华到小学的加减乘除运算了!哦,卖糕的!

楼主:
继续点评,说说第二个知识点
顶楼引用贴的重头戏,说其中图11中晶振坏了,则该电路不可能震荡!
理由很呆萌,说晶振坏了,则不符合图01中两种结构,所以就不能再振荡了!

楼主:
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迷惑性!尤其是我上面还用巴克豪森判据证明了顶楼引用文字的"正确性",初学者可能会糊涂!

请大家注意,振荡器种类繁多,考毕兹等三点式振荡器只是其中一类而已!所以基于三点式的稳定判据不是所有振荡器都适用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通过图01结构满足与否来判断一个电路能否振荡!!!
例如负阻振荡器可以是单端口网络,不符合三点式结构特征,更别说对应考毕兹或哈特莱结构了,但是是可以振荡的!

所以说,大侠在原贴中给的不能振荡理由很呆萌!

楼主:
通过在大侠原贴中点评,加上现在这个点评,大侠原本好好的一个"阳春白雪,活着该刮"的偶像贴,变成烂泥糊不上墙了!

不想让大侠粉丝伤心难过,点评到此为止!当然了,大侠要是话说,欢迎来个有理有据的辩论!但是像H大侠那种"一句话新闻"格式的帖子,还是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