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为什么不能做板间总线

楼主(2017-09-29):
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发现板间长距离总线很少用到同步总线,基本都是异步总线?

猜测原因:同步总线,需要时钟与数据同步。板间总线一般是距离较长时,两个线的传输延时可能不一致,从而导致两者不能同步?

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不完全正确。SPI也算是同步总线,可以板间传输。

网友B:
“I2C”,原本就不是为板间通讯所提出的。

网友C:
单端信号,长线传输,相对来说更敏感。如果你能保证良好的传输条件,iic长线传输也没问题。

网友D: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板级就用差分的

网友E:
每种总线都有传输距离的要求,只要满足要求,都可以用来做总线,包括I2C。

网友F:
看你的传输距离和周围干扰等条件,距离短也可以用的

楼主:
应该是每种总线都有传输的AC,DC特性要求。所以只要满足其特性要求。怎么用是我们自己的事。

网友G:
是,我用单总线,传输200米都没问题,不过传输协议是我自定的,波特率为3,什么干扰也不怕,信号线上直接并电容滤除干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我用单总线,传输200米都没问题,不过传输协议是我自定的,波特率为3,什么干扰也不怕,信号线上直接并 ...

这样要做数据校验以及重传机制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样要做数据校验以及重传机制吧

没有重传,我是用占空比不同来区分0和1的,3Hz的频率,12V电平,几乎不怕任何干扰。

网友I:
可以做板件传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