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关高压电源的几点体会

楼主(2017-09-29):
1,高压电源的反馈可以采用常规开关电源的反馈方式,但要考虑高压电源的特殊性。有的高压电源对电压精度不高,可以采用开环控制,如负离子发生器等。有的高压电源和输入端是共地的,这时可以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取样,但要注意采样电压尽量高一些以提高控制精度,如果取样电阻的阻值太大,可以加一级跟随器。如果输出和输入是隔离的,可以考虑在输出端采样后用光耦隔离,输出电压高,并不代表输入输出间的隔离电压高,所以可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光耦,只不过这时需要额外提供一组辅助电源。
大多数情况下,为安全起见,输出有一端是接地的。
2,倍压整流的反馈没有很特别的,可以参考我上面所说的情况。
3,对于高压变压器来说,变压器的窗口利用率较低,因为要留出足够的安全间距。磁芯的中心柱最好是圆形的,如EC、ETD、UR型等。磁芯的形状最好是方的,而不要是矮胖或瘦高型。
4,20-80瓦功率估计采用相当ETD44大小的铁心差不多,如果输出电压为20KV左右,主电路可以考虑采用反激,可以不用倍压整流。如果电压更高,功率更大,可以采用推挽倍压整流

网友A(2021-11-16):
为什么我用示波器的交流耦合测一个1KV的直流电压会有500V的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