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定时器的作用

楼主(2017-09-29):
CPU定时器在系统初始化以后就进行了相关的配置,定时器定时时间为1s,相关的配置也都看懂了,但是我不太明白,这个定时在程序中到底是什么作用,每次中断定时器中断计数器就会加1,这样操作定时器的意义何在?新手入门,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定时器可以干很多事情啊。比如闹钟。感觉程序不是你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可以干很多事情啊。比如闹钟。感觉程序不是你写的吧

肯定不是我写的嘛,我都说了是看程序,如果连定时器都不理解,我怎么还能写程序呢?

网友B:
你看看被中断中加一的那个变量被哪里调用了
如果没有调用   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B:
或者  这只是一个例程     让你在线调试时去看被加一的那个变量
是否在变化    确保每次都进入中断了

网友C(2017-11-07):
定时器可以产生中断啊  就可以让DSP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干活 你上面说的中断计数器就是对中断的次数进行统计 比如你要定时100s 但是你的定时器最大只能到1s 那么就可以通过中断计数器来实现定时10s

网友D:
初步判断, 这个变量就是个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