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烧写f28335的flash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7-09-29):
用CCS5向f28335的flash烧写程序时显示如下图。该程序能烧入RAM,编译 也正确。求问各位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额?错误提示如下:
C28xx: Flash Programmer: Error encountered when writing to flash memory
C28xx: GEL: File: D:\7.1mDSP_8_8 - 2\Copy of RightEigineold2\Debug\Copy of RightEigine.out: Load failed.

楼主:
图发不上来,我写一下吧:
Load program Error.

File:.....(省略文件名)....out:load failed.

楼主:
换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试了下是可以的,说明不是程序的问题。是不是这块板的flash被锁住了?

网友A:
你找一个在RAM运行的例程,看看能不能下载下去,如果能下载,别断开调试器,再选择下载你的代码。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个在RAM运行的例程,看看能不能下载下去,如果能下载,别断开调试器,再选择下载你的代码。试试看 ...

啥意思啊老哥,ram里能下载进去啊

网友A:
似乎有很多例程都是只下载到RAM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