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为什么通信速率只能达到10K,到20K就大量出错,

楼主(2017-09-29):
CAN为什么通信速率只能达到10K,到20K就大量出错,需要注意些什么地方?求教大侠了

网友A:
距离越远,速率越低才不容易出错。

线路干扰屏蔽必不可少。

网友B:
双绞线+终端电阻
你的是什么形式的网络?

网友:
2个 端接电阻  一定 要 加上!!!
可参考我们的 CAN通信例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C:
影响方面分别是:总线电路设计,总线电缆品质,距离及干扰强度,波特率误差等,按顺序查找吧。

楼主(2017-11-07):
不好意思,好久时间一直在忙别的事情,一直没回复大家,板子还在测试阶段,基本无外界干扰,双机之间不到1m距离,1端是我的板子,1端是计算机用USB转接出来的CAN接口,不是双绞线,之前试过终端电阻,加上无效果,光隔是原来的成熟电路,增加了一些抗干扰电路,去掉后也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