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f是个什么文件,可以烧录吗?

楼主(2017-09-29):
.axf是个什么文件,可以烧录吗?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个调试文件吧

网友B:
AXF是ARM芯片使用的文件格式,它包含bin代码外,还包括了调试信息。无论是用RVDS,还是MDK,都能够产生该文件。

网友C:
意思是这个.axf只是一种文件格式,对吧。包含的信息和.hex,.out等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应该就是这样的,楼上理解的对

网友E:
有人说,只要有了.axf文件,就能调试残缺的源代码,真的假的

网友F:
与AXF文件经常一起看到的还有HEX文件,HEX文件包括地址信息,可直接用于烧写或下载HEX文件。

网友G:
仿真的时候经常提示,找不到.axf文件,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H:
你是不是复制别人的工程文件,来学习。虽然它们可以编译通过,但运行时就会出错说在你指定的文件路径下找不到AXF文件。你必须指定它的路径。

网友I:
在MDK的Debug设置中去除下载校验的复选框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仿真的时候经常提示,找不到.axf文件,这是为什么呢?

按Alt+F7出现“options for target"    在里面选择"output"选卡,点击“select Folder objects....”选择你的AXF文件,一般它在你的复制的工程文件夹里能找到。在“Name of Executable“编辑框里填写你找到的*.AXF文件名。

网友K:
bin,hex和axf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L:
Axf文件由ARM编译器产生,除了包含bin的内容之外,还附加其他调试信息,这些调试信息加在可执行的二进制数据之前。调试时这些调试信息不会下载到RAM中,真正下载到RAM中的信息仅仅是可执行代码。因此,如果ram的大小小于axf文件的大小,程序是完全有可能在ram中调试的,只要axf除去调试信息后文件大小小于ram的大小即可。

网友M:
Intel hex 文件常用来保存单片机或其他处理器的目标程序代码。它保存物理程序存储区中的目标代码映象。一般的编程器都支持这种格式。 就是机器代码的十六进制形式,并且是用一定文件格式的ASCII码来表示。

楼主(2017-11-26):
引用 网友B:
AXF是ARM芯片使用的文件格式,它包含bin代码外,还包括了调试信息。无论是用RVDS,还是MDK,都能够产生该文 ...

包含了乱七八糟东西后,很大。但是下载进去的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