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新手求解释UART通信

楼主(2017-09-29):
要写一段UART通信程序,网上的代码看不太懂,无从下手,求帮忙怎么起步或者看什么书也行

网友A:
用脑袋撞墙,就开窍了

网友B:
学习能力和如何获取知识能力很重要

网友B:
千万不要当  拿来主义

网友C:
先了解清楚串口通信的时序,
位序列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了解清楚串口通信的时序,
位序列是怎么产生的。

谢谢宣德兄的回答

网友E:
比如无校验位串口接收,用到两个计数器(分频计数器和比特计数器),实现接收可分4步:
1.根据串口速率与本地时钟频率的比率关系,确定一个分频计数器的模。这个计数器在串口数据由1变0时被清0,否则按模计数
2.大概计数为模的2/3位置采样,得到串口比特数据。
3.只在采样时刻改变比特计数器:当比特计数器<9时+1计数,当比特计数器>=9且当前接收比特为0、前一比特为1时,比特计数器清零。
4.在比特计数器为8时,前面接收的8个比特即为接收字节。先收到的为低位。

网友F:
UART设计要注意看懂协议,学着用Modelsim和嵌入式逻辑分析,辅助学习verilog HDL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