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IMX6D5EYM10AD芯片I2C-3经常挂死

楼主(2017-09-29):
现CPU板上,I2C-3挂着四个设备,且I2C总线上拉电阻为4.7K,四个设备分别为:
(1)TXS0102DCUR,电压转换芯片,3.3V转5V,TI厂商,在5V端外接HDMI座,且在HDMI座的管脚中加了CDS2C05HDMI2的TVS管
(2)S-35390A-T8T1U,RTC实时时钟芯片
(3)TSC2007,四线式触摸屏芯片
(4)ADV7393BCPZ,DAC视频输出芯片,该芯片为8bit数据输入,经转换后,外接一个75Ω对地阻抗的电阻输出视频信号
在以上四个设备中,只有第一个芯片TXS0102DCUR,是外接热插拔数据线,就是上述(1)中的电压转换芯片,I2C-3经芯片转换成5V电平,连接到外部HDMI设备中读取EDID
    目前现象如下
    (1)插入HDMI线时,整个I2C上挂着的从机都死机,HDMI无输出,触摸屏无反应,实时时钟变成初始值,DAC视频芯片无输出。用示波器测量后,每次都能发现I2C总线上的电平为不确定状态。有时候SCLK为高电平,SDA为低电平;有时候SCLK为低电平,SDA为高电平。拔掉HDMI线后,I2C电平依然和拔掉前的一样,为不确定状态。关机重启后能恢复正常。同时还发现,在开机瞬间,I2C总线上还有一种现象,就是SCLK的电平呈削弱状态,就是SCLK第一个时钟为3.3V,第二个时钟为3V,第三个时钟为2.7V,依次类推,直到第九个时钟为0。
        上述两种现象,在我们所有的产品中,只是部分板子会有这样的现象,而这部分有问题的板子里,并不是每次开机都会出现。每块有问题的板子出现这种现象都是很随机的。
        当出现上述两种现象时,按复位键,I2C总线都不能恢复正常;当关机重启后,能恢复正常。

网友A(2017-11-30):
可以找深圳博达,专做飞思卡尔IMX6芯片的,QQ657290025  手机号13717076781只做原装假一罚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