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学习笔记(转)

楼主(2017-09-29):
BeagleBone 学习笔记_

1)下载sqlite的源码,解压后进入文件夹,新建build文件夹

2)可使用../configure -help查看配置的参数说明项

3)进入build文件夹使用命令生成makefile文件:../configure --host=arm-arago-linux-gnueabi --prefix=/home/camelshoko/BeagleBone/sqlite/build/taget

4)配置结束

5)接下来进行make & make install命令

6)在/home/camelshoko/BeagleBone/sqlite/build/taget下面可以看到生成的文件。

7)将bin和lib下的文件拷贝到板子的/usr/lib和/usr/bin下面即可,include下面的文件是c语言的api,编程时候使用。

8)简单的测试 sqlite3 test.db

9)编程相关
  •   #include
  •   #include
  •
  •   static int callback(void *NotUsed, int argc, char **argv, char **azColName){
  •     int i;
  •     for(i=0; i<argc; i++){
  •       printf("%s = %s\n", azColName, argv ? argv : "NULL");
  •     }
  •     printf("\n");
  •     return 0;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qlite3 *db;
  •     char *zErrMsg = 0;
  •     int rc;
  •
  •     if( argc!=3 ){
  •       fprintf(stderr, "Usage: %s DATABASE SQL-STATEMENT\n", argv[0]);
  •       return(1);
  •     }
  •     rc = sqlite3_open(argv[1], &db);
  •     if( rc ){
  •       fprintf(stderr, "Can't open database: %s\n", sqlite3_errmsg(db));
  •       sqlite3_close(db);
  •       return(1);
  •     }
  •     rc = sqlite3_exec(db, argv[2], callback, 0, &zErrMsg);
  •     if( rc!=SQLITE_OK ){
  •       fprintf(stderr, "SQL error: %s\n", zErrMsg);
  •       sqlite3_free(zErrMsg);
  •     }
  •     sqlite3_close(db);
  •     return 0;
  •   }

复制代码

网友A:
这些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高大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