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KEIL上 OCD使能

楼主(2017-09-29):
ICP上有OCD使能, keil上找不到, 而且找不到像新唐M单片机那样设置仿真器供电电压.. KEIL驱动版本是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2.00.6561, 你们有没有这些选项?是我哪里搞错了吗?
烧写器没插板子上按配置值设定就会出错.nu-link-pro

网友A:
上个图看看,什么错啊。没懂,我们用的官方的烧录工具。

网友:
找错地方了,不在keil,好像在烧录工具上

楼主:
帮我看看, 谢谢大家

keil设置没有供电电压, 只能5V

keil设置没有供电电压, 只能5V

没接单片机按设置就出现这种情况

没接单片机按设置就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ICP出错后按确定就停止工作

网友:
这个不知道,没遇到过,没设置过这个

网友B:
软件怎么运行不起来,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怎么运行不起来,什么系统?

能运行,  没插单片机按配置就会出错. 插单片机就不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运行,  没插单片机按配置就会出错. 插单片机就不会.

这个最后是搞好了?

楼主:
没搞好, 用nuc029的不会出这种情况, 用8051的就出这种情况, 我都郁闷了. 还好能用, 先凑合着搞

网友D:
赛元的同样资芯片,性能更优,可加Q2920952784索取资料,价格也有竞争力

网友D:
忘记上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