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一款电机调速器

楼主(2017-09-29):
公司机器上拆下一款调速器,有两个外观一模一样,正品与山寨对比。。。

楼主:
外观对比

楼主:
这个应该是正版吧。。

楼主:
看看用了什么元件

楼主:
TB上价格,乖乖将近500大洋,被山寨似乎也。。。。

随后山寨图片奉上,敬请关注啊。。

网友A:
你这个是直流划差调速器,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吧,不是用无刷直流代替就是用变频电机代替

楼主:
板子,零件一模一样!

当然差的就是做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直流划差调速器,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吧,不是用无刷直流代替就是用变频电机代替 ...

这方面不是太懂!

不过这种一般用在小AC220的电机上,换成无刷直流、变频电机成本要高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方面不是太懂!

不过这种一般用在小AC220的电机上,换成无刷直流、变频电机成本要高些吧。。。 ...

这种变速控制不贵,但是电机贵,一般是带电刷或者滑环,无刷电机或者变频是控制贵点,电机便宜,综合价格后者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速控制不贵,但是电机贵,一般是带电刷或者滑环,无刷电机或者变频是控制贵点,电机便宜,综合价格 ...

哦,受教

网友B:
看着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