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IY仪表24位ADC,锂电池供电可充电,变态级精度、线性度和...

楼主(2017-09-29):
先来说下板子功能,所有参数精度绝对实打实的和DMM7510仪表对照过,有图有真相的
主控STM32L,显示OLED 0.96英寸,电压都是用三点校准的方法用STM32L自带EEPROM保存参数,电流是多段线校准的方法。用默认精度达到万分知几没啥问题!
1.测量电压,短路波动0.1uV,测量过几个小时基本没动最大也就0.2uV。(以前也做过但是精度是几个uV,后来发现跟电源和布局有很大关系,一下提升一个等级)
2.可接PT100(精度可达0.1℃,需用A等级四线制),分辨率0.01℃。测量开水实测100.2℃  本次实验用的B等级的精度0.2-0.3℃
3.支持热电偶类型T、J、E、N、K、B、R、S 8种类型。
4.额外可设置横流输出接口,可任意修改,最大差不多100mA,目前我用的0-7.5mA,精度看下面图
5.供电3.7V锂电池,microusb充电接口、过流保护电路,低功耗电路有点小问题没有实现,做点小改动到1mA级别的没问题,目前12mA左右,用电池连续测试过12天
6.接口有蓝牙、串口支持TTL和USB的
·······························
剩下功能就不说了,自行选择了,什么电子秤了······
液晶里面一堆菜单,什么电压、电流、温度校准了;自动开关机时间设置了···

视频展示开水测试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2ODYzOTA0NA==.html?spm=a2hzp.8244740.0.0

基本功能展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2ODU4MTAwOA==.html?spm=a2hzp.8244740.0.0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2ODY0MDU4MA==.html?spm=a2hzp.8244740.0.0

网友A:
用的什么型号ADC?

网友B:
锂电池供电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型号ADC?

AD7793,也自带恒流源输出,3个恒定电流值

网友C(2017-11-03):
请教一下楼主,你的供电系统是什么结构?充电用的什么芯片?降压呢?是开关电源降压还是线性降压?开关电源的会不会对AD产生干扰?我的显示是240128的单色液晶,电流接近200mA,加上单片机和模拟电路,估计要200多,用LDO好像没大有这么大的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你的供电系统是什么结构?充电用的什么芯片?降压呢?是开关电源降压还是线性降压?开关电源 ...

供电用超低噪声的LDO芯片TPS7A4901,AD供电肯定不能用开关电源,液晶可以用。 充电管理用的BQ24090、电池保护用DW01K+FS8205结构
另外大电流低噪声的LDO太多了,像LT1763、MAX667····

网友D:
做的不错,感觉档次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感觉档次很高

不敢当啊

网友E:
钱是个好东西,有钱精度也高

网友F:
想问下楼主,开关电源给AD供电的话,AD能做到多少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楼主,开关电源给AD供电的话,AD能做到多少位

没有那么试过,也没人会这样试吧!没啥意义。
既然要精度了 为什么还要开关电源供电 LDO成本也不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试过,也没人会这样试吧!没啥意义。
既然要精度了 为什么还要开关电源供电 LDO成本也不高 ...

多谢回复,可是还想追问一下,我就是想知道,要求多少位的时候,就不要考虑开关电源了?比如16位呢,用开关电源可以吗?

网友G:
请问楼主测量开水温度时气压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G:
板子是用的2层板吗 能不能把底层也截个图 学习一下模拟部分的电源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回复,可是还想追问一下,我就是想知道,要求多少位的时候,就不要考虑开关电源了?比如16位呢,用开 ...

多少位都不行  宁可用几毛钱LDO也别用开关电源  为什么非要用开关电源呢  以前试过12位都不行 开关纹波噪声大得到的数据跳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测量开水温度时气压是怎么控制的?

气压不需要控制 标准大气压 北京的开水温度是99.9度
详细请看百度:城市海拔气压水沸点统计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子是用的2层板吗 能不能把底层也截个图 学习一下模拟部分的电源布线

AD部分供电和其他供电单点接地就行

网友H:
Mark一下。
这个比较喜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少位都不行  宁可用几毛钱LDO也别用开关电源  为什么非要用开关电源呢  以前试过12位都不行 开关纹波噪 ...

多谢啦,你说的这些东西我自己试得两个礼拜

网友I:
请教一下,多段校准是怎么回事!如何实现?

网友J(2017-12-04):
楼主的设备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如果想做出高大上的产品,也只有高大上的设备才能检测,俺羡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多段校准是怎么回事!如何实现?

类似于做非线性补偿,比如正负3V量程内我找了9个点-3mV、-30mV、-300mV、-3V 0V、3mV、30mV、300mV、3V,一般AD的线性度都会有很微小的偏移,而这样可以把点都纠正回来使得精度和线性度都有所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设备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如果想做出高大上的产品,也只有高大上的设备才能检测,俺羡慕中[e ...

现在啊,想做出高大上的产品首先得有个高大上的外壳才行。应用倒确实只有微弱高精度的场合才会用,因为我经常用

网友K:
请问你的基准电源用的什么芯片?PT100怎么校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你的基准电源用的什么芯片?PT100怎么校准的呢?

基准电源用的ADR4530  校准就是拿开水和冰水混合物看一下数据就行, 只要你的恒流源够准,电压采集够准,PT100精度够并且是真货,压根就不需要校准的。校准也不是校准PT100,而是恒流源和电压而已。

网友K:
引用 楼主:
基准电源用的ADR4530  校准就是拿开水和冰水混合物看一下数据就行, 只要你的恒流源够准,电压采集够准, ...

求图纸啊

网友L(2018-03-28):
做到这样精度不容易,,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你的供电系统是什么结构?充电用的什么芯片?降压呢?是开关电源降压还是线性降压?开关电源 ...

你可以用两个LDO

网友N:
楼主可以放下视频供大家学习吗~放不了的就找我哦

楼主(2018-08-03):
引用 网友N:
楼主可以放下视频供大家学习吗~放不了的就找我哦

好久没看帖子了 多谢哈!
那我把视频发你

网友O:
楼主很厉害,能否把信号调理,AD部分电路贴出来,也想学着做。

网友P(2021-08-09):
大佬这个AD7793怎么写入校准数据呢? 每次上电都要手动做一次校准处理, 怎么写入校准数据到寄存器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