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44管脚stc12c60s2烧不尽程序

楼主(2017-09-29):
我用贴片44管脚的stc12c5a60s2单片机,没有接外部晶振,接了复位电路但烧不尽程序,求各路大神解惑

网友A:
虽然STC的数据手册是大杂烩,但是还是有用的。

网友B:
检查串口线,电源,波特率 等

楼主:
接线正常

网友B:
复位脚和电源 都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脚和电源 都是怎样的

电源5v,复位上电复位,10uf电容和10k电阻串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5v,复位上电复位,10uf电容和10k电阻串联

芯片以前下载的程序还能运行不?
台式电脑自带的串口还是用的USB转串口线?
下载过程软件提示的信息是什么?
复位脚的电压多少?
下载软件的波特率降低(9600)试试呢?

楼主:
第一次用贴片的stc12c5a60s2,以前用的是直插的外接晶振可以用,复位是上电给电容充电,充满后变为低电平

楼主:
接了外部晶振就可以烧写了,貌似用内部晶振的话必须要外接晶振才可以

网友C:
最近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以前的板子烧录正常,最近2批的都是死活无法烧录。。。。看波形,最小值1V,无法达到正常烧录的0.3V以下
不知道啥原因,怀疑是这批的芯片问题,但是也不是十分确定

网友D:
烧不进程序,试试这个“检测MCU选项”,不管能不能检测到型号,再次烧程序,也许就可以了,我用这个方法,屡试不爽,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这个MCU出厂时是默认外部晶振的,LZ没有接外部晶振,MCU连时钟都没有,怎么可能下载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MCU出厂时是默认外部晶振的,LZ没有接外部晶振,MCU连时钟都没有,怎么可能下载得了? ...

这么奇葩的设计?
默认使用外部晶振,板子上没设计晶振就没法下载了?
为啥不设计成默认内部RC振荡,这样不管板子上有没有晶振,都能烧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奇葩的设计?
默认使用外部晶振,板子上没设计晶振就没法下载了?
为啥不设计成默认内部RC振荡,这样 ...

确实奇葩

网友F:
标题打错字了

网友G:
需确认是否配置为内置RC振荡器,如果不是自然无法烧录。

网友H:
实在不行就多试试其它芯片,不要在一个地方屌丝

网友I:
烧写工具里有个选项,可以讲晶振换成内部晶振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烧写工具里有个选项,可以讲晶振换成内部晶振

这没用的,这个选项是指下一次启动时使用内部还是外部晶振。
楼主用的芯片,出厂时默认下一次启动为外部晶振启动,所以他不加晶振烧步进程序。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个MCU出厂时是默认外部晶振的,LZ没有接外部晶振,MCU连时钟都没有,怎么可能下载得了? ...

这也你能看出来,不错,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