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盘电机是什么东西,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7-09-29):
(无正文)

网友A:
没听过,应该是根据刻度转的电机吧

网友B:
听名称,应该是一种类似编码器的东西。

网友C:
不一样的,码盘电机有反馈的,智能小车很多用码盘电机。

网友D:
码盘是一种测量角位移的数字编码器。

网友E:
码盘电机是利用码盘可以测量电机速度的一种东西。

网友F:
码盘转动时,有一个对管,一个红外发射一个接收,当经过码盘上有漏洞的时候,计数加1。
然后你就可以定时计数,或者定数计时。相除即可得出相对速度。

网友G:
码盘相当于一个霍尔传感器,可以测量电机速度的。

网友H:
码盘具有分辨能力强、测量精度高和工作可靠等优点,是测量轴转角位置的一种最常用的位移传感器。

网友I:
码盘电机和步进电机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J:
可以看看类似电机的资料,这应该是个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K:
编码器和码盘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L:
一般来说,编码器和码盘 都是指编码器。但要细说 码盘是光电编码器的光栅圆盘。

网友M:
编码器把角位移或直线位移转换成电信号,前者称为码盘,后者称码尺.

楼主(2017-11-26):
引用 网友F:
码盘转动时,有一个对管,一个红外发射一个接收,当经过码盘上有漏洞的时候,计数加1。
然后你就可以定时计 ...

对的,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