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SRAM中运行,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17-09-29):
(无正文)

网友A:
在SRAM中运行程序比较快,但是掉电不保存。

网友B:
是的,就是运行快点,掉电丢失。

网友C:
在SRM中运行,不需要擦除,速度快

网友D:
加快了调试速度,除此外都一样。

网友E:
如何配置才能运行在SRAM中呢?

网友F:
RAM和SRAM有什么区别呢,两者都是RAM

网友G:
RAM地址的分配是由编译器完成的,因此需要对工程进行相应配置,就是使用外部RAM,配置好就对了。

网友H:
就是把SRAM内部划分成虚拟的RAM和ROM,使得调试速度非常的快,但生成的代码不能超过SRAM的最大容量,空间划分可以在target里设定。

网友I:
1、配置RAM地址,注意RAM的起始地址是0x20000000八位,要分为多大,一半一半也行
2、打开output选项,选择output的输出目录为之前建立的RAMout文件夹
3、点开Linker选项窗口配置基地址:先将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的勾号打掉即可设置R/O Base和R/W Base 的地址了!分别填写地址为0x20000000和0x2000C000。
4、配置JTAG仿真,选择RAM.ini,网上下载。
5、一切配置完成后,在编译完成代码后,就可直接点击 DEBUG进行仿真

网友J:
在SRAM中运行,除了修改地址设置,还需要修改什么呢?

网友K:
中断向量表的地址也是需要修改的

网友L:
网上有句话,用JLINK在线仿真时 是下载到SRAM中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网友M:
这是不是就是拿jlink仿真后,还需要下载一遍的原因,因为程序是在RAM中运行的,还没下载到flash中

网友N:
楼上说的正解,应该就是这样,解决了我的一个疑惑。